像2410这样的ARM板,一版搞定可能性大吗

楼主(2007-05-20):
技术一般,原理图抄成熟的方案,pcb新手画的,第一次画这样“复杂”的板子。
昨天还发现一个粗心失误。
一般几版搞定?

说的一般的情况,一般的情况,大致的情况
,不要说运气问题

网友A:
根据你的讲的,一次搞定难度大,

不过你最好抱着一次搞定的决心,这是做事的原则!

网友B:
经验多的,一次搞定有很 多

网友C:
我现在32bit的系统,一般一次可以搞定(团队设计)

网友D:
re

一板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要看具体的要求

网友F:
做好以后不要心急马上拿去做,晾几天再反复检查

或者请同事检查……一次肯定可以搞定的。

网友G:
~~~~~~~~~~~~~~~

一定要细心.

我一直到现在也还有点马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