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个问题要问各位高手了,我的PCB板画好后打印不出焊盘,现

楼主(2007-05-26):
我的这块PCB没多少元件,就是几个LED没画原理图,但是在打印的时候怎么也打不出焊盘,我用的是黑白打印,打印的时候焊盘和线路是一个种色,彩色也是一样也打不出来焊盘,不知道我的是在哪没设好,因为我的LED灯位置要求比较高,请高手帮忙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没解决,不过我用了PROTEL99这问题就没了

楼主:
我是用的PROREL99SE呀

难道是软件不行吗

楼主:
在哪加层呀

我的只有三层toplayer,topverlay,multilayer

网友B:
~~~~~~~~~~~~~~~~~~

你要把它加进来呀~~~~~~~~~~~~~~

楼主:
在哪里加呀,加哪层

我这里有好几本书上面都没有这方面的,我用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