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布线后DRC检查的问题

楼主(2007-05-26):
画了一个简单的接口板子,就是三个插座间的连线,直接画的PCB板,布线后DRC检查,报出很多错误,都是和下面一样的:

Processing Rule : Short-Circuit Constraint (Allowed=Not Allowed) (On the board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between Pad Designator16-20(18.923mm,8.382mm)MultiLayer  and Track (17.7292mm,9.4488mm)(18.923mm,8.382mm)  TopLayer

   Violation between Pad Designator17-17(33.274mm,23.622mm)MultiLayer and Track (31.9278mm,20.6502m)(33.274mm,23.622mm)TopLayer
 我只贴出来两个错误提示,其他的都是这样.Designator16是36针的插座,Designator17是20针的.为什么提示导线和插座的pad短路呢,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以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检查完了,看看短路在哪里再查原因吧

你把显示DRC错误的选项打开,DRC完了后,错误的地方就会显示不同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