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CAM时产生warning,如何解决?

楼主(2007-06-01):
PADS2005,在设置CAM生成gerber时,top设置为Routing/Split Plane,然后Preview Selection,出现一个warning“Fill width is too large for accurate pad fills.(fill width=10,pad width=10)”。只有top有这个warning,其他没有问题。请问各位如何解决?多谢了!

网友A:
楼上的朋友,

我已经加你qq聊过了,结果很令人失望,看到很多家PCB厂(部分人炒单,当然也正常)在上面发广告贴,于是随机联系了几家谈,结果并不理想。当然我并不是吃饱了没事做,只是想尝试用新的方式去查找供应商或备用供应商,但还是发现换种方式会更好。

顺便回复下楼主的问题:
你top层的铜皮的width是不是太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