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端78系列的散热问题

楼主(2007-06-07):
(无正文)

网友A:
你需要自己加散热片或小电流时用PCB做散热

网友B:
看数据手册没有发现散热器变薄了,请写明批号。

楼主:
ON MC 7805BT RUD706 G

ON MC 7805BT RUD706 G 还有好多.

网友C:
最好自己加个散热片

最好自己加个散热片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吧,散热器的厚度从0.508mm-1.32mm

看来ON取了最小值,ST和NS的都是1.22-1.32mm,所以你才有这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