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CB上打孔用于安装用,一般是怎样做的?

楼主(2007-06-11):
是不是在Drill Guide层上设定?

网友A:
Drill ?

multiple player层吧...........

网友B:
T.F.A.L

太复杂了,放个焊盘,将焊盘外径设置成和孔径一样,并且吧沉铜去掉,就好了.

网友:
沉铜是怎么去掉

楼上zzl:
请问沉铜是怎么去掉?谢谢!!!

网友C:
……

是啊,沉铜怎么去掉啊???
高手回来告知啊

网友D:
还这么复杂啊,直接在机械层画个圆不就好了

网友E:
~~~~~~~~~

简单一点就好~~~~~~~~~~~~~~~~

网友F:
我做了一文件

你看一下,我想是这样的.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19121841789.pdf

网友G:
我一般就做一个大的焊盘,并把“大地”连到焊盘上

网友H:
一般都是放个焊盘或者过孔的啦……

这样的孔还牢固(包一层金属能不更牢固么)。

网友I:
--

做一个元件,就一个焊盘,内外径一致大小,去掉沉铜,去铜方法是:在焊盘属性栏的“Advanced”将“Plated”选项后的钩去掉。这是Protel中的做法。
在PowerPCB中也内似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