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ROTEL里测量一点到另外一点的走线长度?

楼主(2007-06-18):
马上要画一个运行速度较快的板子,主要是布一些等长线,呵呵,希望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不是这么测的……设置等长线即可。

楼主:
致mohanwei

怎么设置等长线啊?谢谢/

网友B:
RE

记得有个菜单有个测量Measurement找找看

网友A:
先把需要等长的一组网络添加到一个net class里

然后在规则设置里添加一条网络布线长度的规则。

楼主:
谢谢各位

资料我先看,多谢各位相助。

网友C:
5楼的说的对,就在菜单栏最后一个里,Measurement

网友D:
快捷键:R、M

网友:
其实不用测量,选中这条线会自动显示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