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内电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7-06-25):
我有个6层的板子,其中有一层是电源层,包括2.5、3.3、5、和GND。

在电源层的分割是使用的plane area。但是大块中的小块却怎么也铺不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图所示。

请问该怎么分割平面层?到底能不能嵌套呀?

网友:
诶呀,跟我的问题一样!

诶呀,跟我的问题一样!

只是我用的是Protel99,请问哪位大虾能侃侃内层分割怎么设置啊?多谢!

网友A:
~~~~~~~~~~

内电层分割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protel 用line分割

网友B:
问题

我有一网友也遇到这个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C:
选中边框,右键Bring to front既可

网友D:
应该是不能嵌套的吧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感觉不能嵌套,我使用的最笨的方法是,大的那个铺铜留一点缝隙,不要把小的包围起来,最后用连线或者死铜把缝隙封起来就可以了.期望那位兄弟能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F:
没用过PADS,可能跟PROTEL一样不支持内层分割中再做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