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能不能把电路设计中经常容易忽略而导致出错

楼主(2007-06-26):
的地方总结一下,供菜鸟学习?
   我先来:1.有一次用Protel99se做板的时候,两部分的数字地忘记连了。后来检查的时候发现,电气连接提示用的蓝色的线条和网格线平行而且很接近,所以漏连了。同样的板子,因为要和另外一块板子对接,结果只关心了相对位置,却把电气定义(电源和地)给搞反了……

网友A:
~~~~~~~~~~~~~~~

很正常的~~~~~~~~~~~~~
刚开始的时候~
要想不犯错,得多锻炼~~~~~~~~~~~~~~~~~~~~~~~~

网友B:
~~~~~~

还有元器件的封装.注意尺寸和不要画反.尤其是连接座,不同板子相连时注意连接座引脚的定义是否匹配.

网友C:
一定要确保原理图的正确

画完PCB后进行网络表的比较,然后DRC.如果原理图没问题,一般PCB就不会出错。至于封装在画PCB之前就一定要核实好的。

网友D:
规则检查很重要

首先要确保原理图正确,器件封装选择对应,尤其是连接器顺序、三极管引脚顺序,经常出错的,制板时,要先设置规则,再布线,结束后,进行规则检查.
另外,好的器件布局,是布线流畅的基础,电源线与地线要先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