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protel流水号更改问题

楼主(2007-06-27):
由于做原理图时没有把零件编号重新编排,做好PCB图时感觉零件编号太乱.请教名位大蛱应如何处理才使得PCB与原理图一致并且编号有序?

网友A:
回复主题:求救protel流水号更改问题

1、编好原理图各元件编号。
2、更新PCB。

*如果你在画PCB的时候分解了元件(也就是PCB元件的封装),并进行了修改(如焊盘间的距离,丝印的样式。。。),则要小心,作PCB更新时,会将所有元件更新成你所采用的封装库里的样式(也就是被还原了)。所以,要注意先锁定保护。

楼主:

请教2楼仁兄,我是先编好原理图元件编号然后再update PCB,可那样做了以后就和第一次导入网络表一样,PCB里全是零件和飞线啊.再请教!?

网友A:
回复主题:求救protel流水号更改问题

回复3楼:

所谓的更新,也就是如阁下所说的Update PCB,在SCH原理图的界面下执行,
如果你的PCB图已经完成的话,更新是不会将你的布线全拆掉变成飞线的。

那么更新会做些啥呢:也就是把原理图里新做的更改给更新了,如编号的更改啦,元件封装的更改啦,等等,至于说飞线呢,在原理图里也就是WIRE,如果没有改过的,更新是不会对PCB的布线拆掉变成飞线的。

当然了,PROTEL功能强大,可能是阁下哪个地方怎么样设置了一下。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在下也不敢打包票一定不会拆成飞线。但默认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的。

在下用DXP长期画板,每次画板都会进行很多次更新,从未见到过布线被拆变飞线的。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的解答,我找一下原因看看.谢谢了!!

网友A:
回复主题:求救protel流水号更改问题

再补充一下:

而且,就算你更改了原理图上某条连接线,那么,更新后,PCB上的所有已布线也不会被进行任何拆、改(哪怕它与新SCH图不符),而只会将新的连接状况用飞线给表现出来(仅对更改的部分加飞线)。

为了慎重,在下刚刚亲自试了一下。

楼主:

谢谢,可能我的软件设置有问题.我先改一下看.

网友A:
回复主题:求救protel流水号更改问题

还补充一下:

更新后也不用担心板面变乱,如果只变更原理图元件编号,那么更新后PCB上的元件将原地不动。

但,每作一次更新,会在离板稍远处出现一个分区框(Room Difinition),虽不影响功能,但留着不好看,请把它删了。(不知能不能通过设置把它给关了,让每次更新时不再出现)。如果更新后不能发现上述的分区框,可以试着将图面缩小,查看全部作业区域就好了。

楼主:

狂谢!

网友B:
以您为主

原理图可以使用Annotate进行顺序编号,PCB可以使用Re-Annotate重新编号,但结果是: 原理图与PCB编号一致,但可能只有一种的编号是有序的,另一种可能是无序的;更改编号后,应互为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