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电气属性!

楼主(2007-06-27):
定义电气属性!(protel99se)

请问在内电源层Internal Planes画导线不能定义电气属性,导线的属性只能是“ No Net ”对吗?

网友A:
interplane内层

这层的导线是表示空着不敷铜的 定义它网络有什么用

楼主:
interplane内层

interplane内层不是一般都把它定义为电源层的吗?怎么会空着不敷铜呢?还是不太明白,恳请再详述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