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器件下面的过孔

楼主(2007-07-02):
做PCB板时厂家是默认上绿油吗?

还是要在画板时做特殊处理?

网友A:
对,将过孔的属性页上的tenting项打钩

对所有过孔进行全局修改就可以了!
当然这是在protel中的设置。

网友B:
PCB板时厂家是默认上绿油

PCB板时厂家是默认上绿油,如果要过波峰焊你也可以要求过孔塞油的.

楼主:
明白了,多谢几位热心的朋友

楼主:
用qinxg和infree楼的方法试了一下,

并导出GERBER进行验证,果然相应SOLDER MASK层上的过孔不见了

果然有效

网友C:
BGA下光tenting还是不够的,还要堵孔。

光tenting只是上了一层很薄的绿油,在孔处还是很容易漏锡的,所以必须堵孔,板厂会在这些孔处上第二次更厚的绿油使这些孔完全被盖住。而且这些孔不宜太大,如0.3mm可堵很好,而0.5mm就会堵不大好。

楼主:
原来是这样,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