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ROTEL99中的问题?

楼主(2007-07-02):
请问怎样判断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和PCB图中生成的网络表是否一致(PROTEL99)?
谢谢!

网友A:
直接因果关系有这两种情况

1、网络表由原理图生成
2、网络表由PCB生成

如果是按照画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加载网络表流程来做的话,PCB图中的网络和原理图中的网络肯定是一至的,若是和实物不相符的话,可能是封装没做对

楼主:
回一楼

谢谢一楼的解答。但是否有的时候会出现当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是正确的,但画PCB板时发现少了飞线。

网友A:
这种情况没有出现过

不知楼上的,是否遇到过呢,还是你个人主观想象出来的呢

若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软件出了问题才这样子....

网友B:
也会遇到没有飞线的问题

但那是因为封装不对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