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表表示多大的电阻??奇怪了

楼主(2007-07-03):
好像是20R0
还有57R6又表示多大??

网友A:
电阻??

应该是电容吧
20R0应该是20pf
57R6应该是57.6pf

网友B:
RE:

20R0应该是:20.0欧姆
57R6应该是:57.6欧姆

网友C:
20.0欧和57.欧的

楼主:
大家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的就是57.6欧姆的??

大家的意思就是像这样的就是57.6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