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过的ORCAD高手指教一下呀.

楼主(2007-07-03):
ORCAD中我自制复合元件为什么不能自动编号呀?库中自带的复合元件可以编号呀??搞了一个下午了,搞不出原因呀,路过的高人指点一下呀,感激不尽呀.

网友A:
我也在学习orcad中

楼主:
还是找不到原因呀

楼主:
哈哈,还是自已找到原因了.兄弟们问别人有时还是自已动手快

网友B:
自己动手,这才长进,呵呵

楼主:
我的方法很笨还有更理想的方法吗?

子元件做起来必须要相同才可以,如果不同的话,自动编号时就会出错,查了一下发现库里的的复合元件中的子元件都是相同的,难道ORCAD复合元件子元件只能相同吗?不同就不行了吗?应该不至于吧????高手指点一下呀.自已找不出原因了.

楼主:
如果非要如此的话,我画好的原理图就白画了,

这张图相当的大呀.重改,只能哭了

网友C:
OrCAD不错

偶也是自己摸索着学会的。用这个软件的公司少,一般是欧美外资企业。如果英文牛点的话,看看软件自带的操作说明很好掌握的。

网友D:
一直用orcad,真是一种享受,呵呵

楼主:
楼主高手,能说一下两种自动编号的模式区别好吗?

我自动编号这个功能用起来总绝的不对头

楼主:
还有指点一下我7楼的原因好吗?

网友E:
可以不相同,不相同的part叫heterogeneous

相同的part叫homogeneous,好长的英文,能写下来不错了啊,呵呵

楼主:
楼上高人,你没有看清我的问题呀

网友C:
请楼主举个复合元件子元件不同的例子。

楼主:
比如双运放LM358

我让电源VCC放在第一个运放上,地放在第在第二个运放上

网友C:
你理解错了!

其实每个子元件上都有电源脚和地脚的,只是隐藏掉了,你可以让它显示出来。转换成PCB的时候和你的封装是一致的。

楼主:
噢,这样的呀,我在99SE中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做.

每个子元件都放上隐藏电源脚与地脚,有时这样会给画图带来不便呀,比如我的LM358电源有些要接到VDD去,有些要接到VCC上去,这样我不是每次都要改一次呀,如果我分开画的话,就只要直接连上就可以了呀.

哈哈,可能只是我习惯了那样做而已,换个朋友可能又嫌我这种方法不方便了.
谢谢楼上.

楼主:
兄台,你能跟我说一下自动编号

兄台,你能跟我说一下自动编号里的 update Occurrences与Update Instances的用法区别吗?

楼主:
我看的参考书上都说只要按默认的就可以了,

我一时好奇,两种模式都自动编了一次,现在一个元件有两个编号了,有些还是编不起来了,还是?号

楼主:
我用两种模式自动编号出现的结果是:

比如一个电阻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A另一个是B,其中B的part reference与reference都是R112,而A part reference 是R? reference 是R184,这是咱回事呀,我用的是ORCAD 9.2

楼主:
手动更改part reference不管怎么改

手动更改part reference不管怎么改
part reference 和reference 的值都是一样的呀?想改成不一样都改不起来,自动编号怎么就会这样了呢.

网友C:
很多元件在库里都找得到

比Protel丰富多了,用不着再建。LM358就有。
编号模式的那两个区别俺也说不清,只知道在层次结构电路图才用,平时默认就是了。

楼主:
噢,我现在画的就是层次原理图

对了,你画PCB是用什么软件的呀

网友F(2011-03-08):
有没有兼职的ORCAD设计师?

网友G(2013-12-18):
有无软件啊?

网友H:
不会吧,我从CADENCE16.0~16.6自己做的异类元件编号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