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问题

楼主(2007-07-04):
我想把PCB里面的某一网络飞线 删除掉,不知道怎么弄(试过ALT+L,没反应) 还有没有办法?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回复
网络删除没问题, 此网络是是有几个定位焊盘组成的 为了使其更稳固在每个焊盘周围对其做了铺铜处理 如果把网络删了铺铜就没起到作用了 ,有没别的办法把删除飞线(在不取消网络情况下) 其实可以不取消(只是DRC时会多出几条),这对后面的工序有没有影响呢? 新手  见笑了

网友A:
那为什么还要删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