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ence画pcb问题

楼主(2007-07-13):
我现在在pcb中添加了几个新的器件,因为没有在原理图中画,所以没有net,现在我想将几个器件的1脚连起来该怎么做啊?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不允许,不符合规范!

网友B:
将新的元件的引脚设置为想要连接的net

将新的元件的引脚设置为想要连接的net
或者随便设置一个net.手动布线就可以了.不过DRC或者完整性不能通过验证.但是版图确实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