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针式三极管8550与贴片式三极管8550 的相关问题?

楼主(2007-07-19):
在设计PCB板时,插针式的三极管8550,怎么转换成贴片式三极管8550呀?具体的封装尺寸是多少呀?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贴片三极管的引脚顺序是固定的

正面看,一边只有一个脚的是C极,C极朝上正面放置,另外两个脚,左边的是B极,右边的是E极

网友B: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