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设计中敷铜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7-07-19):
出现这样的问题,具体要那样修改才可以弄好呢!各位大虾们出个主意!
Processing Rule : Width Constraint (Min=10mil) (Max=12mil) (Prefered=12mil) (On the board )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0mil,4916.11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0mil,4916.11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00mil,504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90mil,47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90mil,47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90mil,4702.74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90mil,4702.74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70mil,474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70mil,474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00mil,504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00mil,494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00mil,494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25mil,488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00mil,540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75mil,525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75mil,525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20mil,516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20mil,516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60mil,511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60mil,511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20mil,516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20mil,516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50mil,528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50mil,5280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50mil,521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50mil,521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00mil,52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4900mil,5265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0mil,5661.11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Violation         Polygon Arc (5080mil,5661.113mil)  TopLayer  Actual Width = 8mil
Rule Violations :30

网友A:
把你敷铜用的线改粗点,你现在设得比你设定的最小线宽还

还有,你最大线宽才12mil,你的电源和地线也这么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改了,问题已经解决!
在track width 中修改的,从原来的8mil改成现在的12mil了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整体铺铜好还是根据不同的模块进行铺铜好!

整个电路分成了电源模块,转换模块,信号输出模块!
整体铺铜好还是根据不同的模块进行铺铜!
不知道那样的铺铜效果好!
知道的不妨说一下!

楼主(2008-01-07):
PCB设计中敷铜出现的问题,

在PCB中选择
Design/rule/ruting/width constrain/
选择min()-----max()就可以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