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层板里地线层到底是怎么处理!

楼主(2007-07-20):
我是用DXP来布四层板的,地线层到底是怎么处理,我开始是选择把中间一层做为地线层,可是地线不是可以通过上层和底层铺铜来实现吗?
  那四层板中地线层到底有什么用。

网友A:
全板铺铜.

网友B:
接地更近,环路更小,阻抗更低,走线方便.....

网友C:
不好

问题实质回答的不准确

网友D:
上下层般为信号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