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教,做硬件不做FPGA是不是只能做PCB了?

楼主(2007-07-22):
  现在会一点嵌入式系统软件方面的东西,想搞点硬件方面的,
  但是做FPGA感觉又要从头做起,而且东西太多,完全是另外一门东西了
  IC设计现在没这个条件,这样看来是不是就只能学PCB了?
  但问题是,那些接口电路电源电路什么的完全没有什么感觉啊~
  也没有什么课里面讲过~~

  迷茫中~~ 大家指教哈~~~

网友A:
做硬件不止是只有FPGA和PCB,设计芯片不是做硬件吗?

设计一个应用产品不是做硬件吗?

LZ的目光太浅了吧。

网友B:
没那么悲惨吧,表吓偶,偶刚入行。

楼主:
不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懂一点嵌入式偏软件方面的东西,
  想搞点硬件方面的东西,但是不是很清楚该干些什么~
  做FPGA的话现在又要重新看verilog,而且感觉又是在编程序,
  然后综合阿什么的也搞不懂,以后肯定精力有限,不会DSP FPGA什么的
  一起搞,
  另外对芯片设计,电路,都比较有兴趣,但是设计芯片现在估计没这种机会了,所以想可能只能做做电路板了,
  不过哪些什么接口电路啊,电源电路啊,感觉以前都没有专门的课程学过,
  感觉没底,不知道怎搞~
  当然,单纯的学习使用protel之类的软件应该还是不太困难的,但是我更想做些电路设计之类的~~

  呵呵~~

网友B:
人人都会用Word,但不是人人都会写小说。

网友C:
~~~~~~~~~~~~~~

与5楼的有同感~~~~~~~~~~~~~~~~~~~~~~~~~~

网友D:

工作学习不容易啊!看了5楼的之后,我感觉还是写小说吧,虽然也不容易,但是小说就是胡乱一些也没关系,可以当作什么夜潭之类的,电子就不能这样!

网友E:
太多了

硬件方面的太多了,PCB只是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