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L99SE下的排阻和接口

楼主(2007-07-27):
兄弟是菜鸟来的,想请教一下PROTEL99SE下画原理图时怎么画排阻?
在哪个库里可以找到??   是什么封装?
还有。。。一些PCB板上的接口怎么画呢?   比如9针,15针的串口怎么画?
谢谢  谢谢

网友A:
关于阻排

1)Miscellaneous Devices.lib里边有排阻的如:respack4...
2)一些PCB板上的接口怎么画呢?
  1)))比如9针,DB9/M OR  DB9/F
  2)))    15针,DB15/M OR DB15/F
  注意公头母头!参照采购到的器件DATASHEET, 尺寸再修改一下。

楼主:
啊 哈哈 谢谢yangliyy兄 不过。。。

真的太谢谢了   。。。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里很多常用器件啊   呵呵
不过  汗  我表达不清楚
我现在想要找的是那种专门用来作上拉电阻的排阻
就是比如9个脚  8个脚是电阻的一段  接到比如8051的P0  然后一个公共脚接VCC的那种   Miscellaneous devices.lib 里好像没有

网友B:
可以再熟悉下书刊

可以再熟悉下书刊

网友A:
上拉电阻,不妨用8个0603的电阻代替,比较省钱

楼主:
不好吧

用8个电阻多费事呀,省不了什么钱还不好布线,占用板空间

网友C:
如果产品量大,还是要考虑成本的。如果自己做练习的,手

楼主:
量不大 ,但是考虑空间和布线 必须用排阻

是不是PROTEL99SE的库里没有排阻,要自己创建?

网友A:
楼上

看看你能采购到哪种类型的阻排,有A型,还是B型的(即有公共引脚,还是8个分离的电阻组合一起的),还有别的封装形式,一句话:按照采购到的器件,画个封装,以及相对应的原理图的库,也不费时间。

楼主:
谢谢yangliyy

原来A,B型是这个说法。。。谢谢了
自己画个封装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