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连接针

楼主(2007-07-27):
作用是将两块电路板连接在一起,一端用于插入,一端用作插座,请问哪里有这种针脚?下图电路板中围成一圈的就是

网友A:
电子市场

以前在电子市场见过用于板间连接的小铜柱,有不同的高度的可以选择,有内螺纹,也有相配合的外螺纹的,不知道是不是你所需要的。打印出图纸,到电子市场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