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信号走线的层的选择问题

楼主(2007-07-28):
(无正文)

网友A:
没必要

没有那个必要.提高电气性能的方法很多,但与我的多年开发经验告诉我.最重要的地线的处理,比如说前后级,高低频,音视频,数字模似等.其次要多留意下频率问题.必要时可以用环绕.

网友B:
要提高抗干扰能力,调整线距啊

最好在同一层走,分开走你会很麻烦的,害怕他们之间干扰,那就调整它们之间的线距。电磁场能量是随着距离呈平方关系递减的,一般线间距超过4倍线宽时,它们之间的干扰就极其微弱了,基本可以忽略。4倍的话是很大的宽度了不好布线,两线中心间距为线宽的3倍就可以了,就能有效避免干扰。

楼主:
为了

走线方便和腾出更多的空间,我把不同层的走线罗到一起了,不知道这样影响打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