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层板混合分割的问题

楼主(2007-07-29):
我没有搞过多层板,想请教高手,混合分割应当怎么处理啊.在搞铜皮的时候是不是要等到线路全部走通之后才可以呢,还是先把混合分割做好后再走线.

网友A:
先布线

先布线
再割板
一般割板也就是割数字地模拟地 和电源层
想好哪几个电源是要用分割层的
就直接就近打洞
最后再用分割层把他们都圈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