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7-08-02):
 解决PCB分布电容的方法:
   1有人说:“多布高频PCB时候,我尽量一般在板上多做过孔,这样可以减少板层电容。”
  2有的说: “多做过孔不是会对线路的信号产生影响”

  3有的说:“地过孔不应该太多,适量就好,不然可能会增加信号传输路径,如果是信号线多过孔就更使不得了”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信号线多过孔就更使不得了”?????

  不知道哪个说的有道理,请大家给电意见!

  谢谢!!!!

楼主:
为什么?

  为什么,如果没有一个过孔, 在RF里岂不会产生更大的分布电容吗?

楼主:
大家顶下呀!

 大家给点建议呀!谢谢!

网友A:
信号线路上过孔越少越好,但是敷好铜后,适当的把

顶层和底层的地铜用过孔连起来更加好……

网友B:
via的分布电容

一个过孔=0.01uF的电容?! 太夸张了吧!
对于一般厚度为62mil的FR4板子,一个via的分布电容值通常都在1pF以下,除非via的pad做得比碗还大 ^-^
如果是信号线的via,在高频时(5GHz或更高)via会呈感性.

网友C:
~~~~~~~~~~~~~

其实一个过孔, 在RF里也相当于是一个0.01UF的电容.
这个大吓人了~~~~~~~~~~~~~~~~~~~~~~

楼主:
那大家多给电意见呀!多谢!!!

   我是新手,还不知道FR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信号线上越少Via越好呀?

再者,我们是为了解决分布电容的问题,那Via应该成感性才能解决电容的问题呀!
多谢!!

网友D:
rf是radio frequency 射频

rf4在PCB里面是指现在用的比较多的PCB的基材环氧树脂

楼主:
多谢,可还有问题!

   为什么信号线上越少Via越好呀?

再者,我们是为了解决分布电容的问题,那Via应该成感性才能解决电容的问题呀!
多谢!!

楼主:
请大家指教呀

 请大家指教呀,很想知道!!!

楼主:
请大家指教分布电容的解决方法有哪些?谢谢!!

   请大家指教:
   分布电容的解决方法有哪些?谢谢!!

网友E:
增加相对距离,减小相对面积,减小介质的介电常数

网友F:
一个过孔相当余5pF的电容,比较可信

网友G(2017-06-09):
这种问题都有人问,信号线过孔过多会引起阻抗严重不连续,造成振铃和反射过多,简单点说就是失控。
分布电容方面首先你的知道什么是i分布电容,怎么引起的,然后怎么消除就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