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拉线如何处理?

楼主(2007-08-02):
原理图做些改动,然后用update PCB命令,到PCB图中发现改动的部分出现预拉线,然后删除多余和错误的线,再手动改动走线,但是有些预拉线还存在,这情况对吗?怎样处理?谢谢!

楼主:
请多指教啊!

请多指教啊!

网友A:
应该是还有一些器件的管脚没有物理连接上,要查一下

楼主:
谢谢!

我手动把未布完的线布完,如果手动布上线,应该是预拉线就消失吧!

网友B:
是的.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