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中32768晶振外壳要不要接地?

楼主(2007-08-04):
晶振周围要用保护地,
外壳要不要接地呢

网友A:
在作晶振的pcb.lib的时候,外壳也作为一个管脚,接

我在作32768晶振的pcb.lib的时候,外壳也作为一个管脚,做个长方形的焊盘,接地。焊接的时候,32768外壳放倒,焊到板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