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DFN封装的dxp封装库下载?

楼主(2007-08-09):
(无正文)

网友A:
DFN是什么样的封装?能贴个图吗,谢谢

网友B:
有datasheet就自己照着做啊,这样更快更准

DFN应该是引脚在芯片底下那种,平的,只露一点边在外面。

网友A:
谢谢楼上同学。我知道QFN是你讲的那种,但DFN还是对不上

网友C:
3楼正解, QFN是4边都有脚, DFN是2边有脚

网友A:
终于明白,谢谢各位同学

对一楼同学:
在样板调试,我同事在焊接QFN的时候,先在焊盘上着锡,然后脚位对正,用热风枪吹就可以了, DFN也该同样方法

网友B:
我也是先上一点点锡,然后把芯片对准,用烙铁沿着边沿焊

做焊盘时一定要留长点,方便烙铁加热。

楼主:
可是底下的焊盘比较难折腾哩

我想开个大孔径的方型焊盘从底层灌锡不知如何?

网友A:
楼上同学:千万不要这样傻傻的想法,哈哈, 后果很严重

网友D:
用风筒就可以了。

网友E:
手工焊接的情况下,8楼的方法是可以用的。

但是孔不能太大,一般再放个2mm的焊盘就可以了。
焊接的时候先焊四周引脚,最后从底下灌一点焊锡即可(灌太多就严重了)

楼主:
现在有一个TDNF34的器件,更是小,难,望有经验的赐教

正式板就要出来了,哪位介绍一下广州地区的代加工厂家?扳子有QFN和TDFN的封装。感谢

网友F:
能焊好QFN的厂家对小单不感兴趣

愿接小单的厂,焊接的不良率高。

楼主:
是啊,难到厂家作样啊

DFN难找厂家作样

网友G:
dfn在ad6里面有完整的库文件,很方便,你找找

网友H(2010-10-12):
7# computer00 正解

网友I(2013-06-26):
自己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