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布板放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10):
要布一块PCB板, 其中有很多芯片, 每个芯片的电源都是5V,每个5V都有两个滤波电容, 我在布板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所有的滤波电容放在一起,互相并联, 远离各个芯片??而不是在芯片旁边??
谢谢!

网友A:
绝对不行

应该放在芯片旁边,而且电容到芯片的电源和地两个引脚的线尽量短。

网友B:
如果你那么干的话,还接那么多个电容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