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刚布完,最终是10层的

楼主(2007-08-12):
图片上传不了。
整整用了一个暑假。因为层数较多,所以感觉过孔有些偏多,一般的都有2个,很少有不用过孔的,包括数据信号线。
下一步还有需要做的工作吗?或者说还有没有检查PCB的方法?除了DRC检查。
还有一个问题是:看到别的一个PCB图上面四周有四个孔,这是什么用处呢?我能不加吗?

网友A:
楼上tx

一个PCB图上面四周有四个孔:是安装孔,
最好你的也放4个孔,以后安装备用

楼主:
还有一块BGA封装的四周也有PAD,不过内径为0,

这按理不是了吧,那这也需要吗?

网友A:
3楼老兄:

3楼老兄:
还有一块BGA封装的四周也有PAD,不过内径为0,--------------
  这个是测试点

楼主:
可是没有跟任何线相连啊,网络

属性为no net.这怎么理解啊?
TO 王新1012 : 层数多只能说明信号多一点,布线累一点而已,当然最重要的是必须手工布线。我也是刚学,相信谁碰到多层也会布的。另一方面,用的层数多也可能反映了走线走得不好啊。层数越多水平越高?看不出来。

网友B:
楼主盲迈孔咋设计的

楼主:
盲孔没用过

不过我在via的属性里看到有层的选择,我想在那里是可以设置的,比如from layer2 to layer 5.
楼上的莫不是在504?

网友B:
那你的板子上全是通孔???

十层板子全是通孔???不会吧,那板子面积要多大???不会吧
一般的八层分配有v1-2。v2-7,v7-8,v1-8这几种分法,什么504???

楼主:
是啊,板子密密麻麻 一片一片,

回复真构快的

网友B:
那我觉得不好占面积

项目刚刚做完,闲啊

楼主:
是的,可头儿说盲埋孔太贵啊

下次有机会了用一下试试,这次来不及了,否则所有的线都得拆了

网友C:
LZ

一、有钱!
二、胆大!

网友D:
估计是块四或六层就能搞定的板子。

网友E:
NO NET

NO NET,又不连接任何东西的焊盘,叫做mark点。是SMT时给机器视觉定位用的。也可以叫做定位点

网友F:
BGA四周焊盘应该是定位参考点

如果焊盘个数不多,应该是机器安装BGA芯片时的参考点,这是在生产过程中的SMT工艺要求.使BGA能准确放在PCB上的位置,提高焊接成功率.一般引脚数多的IC边上都要有这种参考点.

网友G:
什么板要10层啊?

最近看到好多新手,动不动就8层10层?
不是层数越多越厉害的。相反,人家用10层,你用8层,这才叫水平。看看很多主板还是用4层板呢。现在的企业有多少产品是10层的,大部分还是2-6层。
希望新学layout的朋友别被层数忽悠了。

网友H:
什么东西要10层?

多大面积?都有什么器件?一块主板一般才4-6层,去掉电源层和地层,都可以完全布通,而且主板上还有好多的插件很占地方,我认为如果是新手2层板,布通,达到适用美观就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多层板的费用可是非常的贵,小心老板骂你

网友G:
ls

看清楚:整整用了一个暑假。
估计又是那里的什么yjs了。钱他不在乎。

网友I:
单面板最难,最体现水平..

单面板最难,最体现水平..

楼主:
有一定得道理,不过看事物得一分为二得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