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設計規則

楼主(2007-08-13):
有誰知道DDR布線規則。

网友A:
我们有这方面的资料

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增值软件合集

里面详细讨论了DDR布线方法,www.armecos.com自助商城有售,还有高速电路板设计pdf参考书。

第八讲 内存管理
           ROM和RAM测试
           DDR2 SDRAM 和嵌入式系统
           SDRAM和DDR布线指南

楼主:
hao

多謝你了老大

网友B:
不错,支持一下!

地址控制线等长
数据控制线等长
差分线走好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