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吧元件放到底层去??

楼主(2007-08-14):
请问那位大侠可以告诉我?
我自动布局的时候所有的元件都放在了TOPLayer,怎么才能把一部分元件比如所有的电阻全部放到BottomLayer??

网友A:
选中元件,在属性里修改层

楼主:
鞋啦

二楼兄弟早啊
一个一个修改啊??
这个我会了
我的意思说有没有批处理的工具,比如能把所有的电容或者电阻放到下面

网友B:
re

选中要放下面的元器件,按“L”。

网友C:
lz想偷懒

有批处理的选项,自己找找,呵呵

楼主:
:(

5楼的兄弟
你直接告诉我不好吗???
:(

网友C:
edit-similar object select.

网友D:
双击该元件,点击右下角的global,扩展对话框就是批处理..

网友E:
PADS2005

里面是ctr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