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由pcb连接导出网络表?

楼主(2007-08-16):
有一个pcb图,没有原理图,直接连线的,现在想通过连线导出网络表,可以吗?

网友A:
我觉得不可以

如果行得话,抄板就容易多了

楼主:
但只要有pcb,就可以直接抄了啊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有网络表,抄板更容易了

网友B:
the answer is yes

楼主:
怎么做?

5楼说的只能把有器件的坐标找出来啊,我是想当a与b之间有电路相连时,网络中应该有相应显示

网友C:
收到

谢谢 受益了

网友D:
怎么解決的?

請樓主帖出來給大家共同分享!

网友E:
8楼正解

网友F:
那能不能从网络表生成原理图呢???

网友G:
不能

引用 网友F: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3楼: 那能不能从网络表生成原理图呢???

网友H:
当然可以啊!

网友I(2007-09-28):
TO 楼上

说说看怎么生成原理图?

网友J:
那位说说怎么生成原理图吧.

网友K:
比较感兴趣!!

引用 网友H:
PCB 技术 ←返回版面

15楼: 当然可以啊!

怎么生成?
最近换了个公司,新公司N多PCB该了N次,原理图成了虚设,我想每个都生成项目,如果可以从PCB生成原理图的话我的工作量就小多了。。。

网友L:
~~~~~~~~~~~

可以的。按照8楼的朋友说的就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