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元件分成几个part如何画

楼主(2007-08-17):
首先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接上面

随便画了下第一部分,剩下的问题是如何画它的B、C部分啊?
是在这个页面里面画吗?但是这样不能画啊。

网友A:
画一个就行了。

楼主:
在哪里画?

又重新做一个元件吗?

网友A:
你不是画好了吗?

楼主:
这只是A part啊,还有B part和C part没有啊?

网友A:
我不是说过就画那一个就行了吗?你难道看不懂吗?

楼主:
不好意思,是比较笨

我是这样想的,因为A、B、C part是不相同的,现在如果就画这一个后那B、C part不就和A一样了吗?我在原理图中把A part放进去,Designator选择B或者C后就没有显示了,只有U1B或者U1C,开始是U1A嘛。那我现在就只要Edit part了吗?
Edit后好象也没有什么显示,选其它颜色也不行。

网友A:
你想错了,

A、B、C part 是相同的。你在原理图中放上A,再点一下B就出来了,依次。

楼主:
可是我依次点的是这样

我的意思的我把某个元件按功能分成3个part,比如数据线、地址线和电源这三部分,引脚各不相同,这三个part是不一样的。

网友A:
你上面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把某个元件按功能分成3个part,比如数据线、地址线和电源这三部分,引脚各不相同”。没有这么分的!!!

楼主:
啊?又出丑了。

因为是个BGA封装的元件嘛,脚数特多,458脚的,画在一起肯定是不现实啦,就想拆成几部分来画的。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昨天终于摸索出来了。多谢上面各位大侠的知道

网友B:
我知道

在PADS里面要把一个元件分成不同的部分来画
每个部分都称为一个GATE
用这个来区分不同的部分
估计在ORCAD里也差不多吧

网友C:
我摸了一下

你在PACKTAPE中选择下面一个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D:
試試

還真沒有試過

网友E:
我来

new part->parts per 是分部总数,比如填5个->package type 选择heter,一定要选这个,上面那个表示全部一样,这个选项表示每个都不一样-》part numbering 选a就行,这个表示后缀是数字还是字母,比如U1_A之类的->ok

首先出现U1_A,画完后view->next part就可以看到B,剩下的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哈哈

网友F:
这种问题,看看ORCAD的书就可以了

也不用买,去书店抄一点,呵呵

网友G(2015-06-29):
引用 网友E:
new part-&gtparts per 是分部总数,比如填5个-&gtpackage type 选择heter,一定 ...

正解: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