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 画的pcb板如何拼版??

楼主(2007-08-18):
DXP2004 画的pcb板如何拼版??
多个pcb板想拼成一个。投板,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
谢谢指教

楼主:
请教高人啊

就是想把以前几个pcb合成一个pcb,不知道能不能给指点一下啊.不胜感激!

网友A:
有一个个专用的粘贴方法

网友B:
用复制就可以解决了

如果你把复制后粘贴的板子要跟原来的板子里的标号不变就可以用楼上所粘贴的图里用特殊粘贴,里面有选项的,选中后就粘贴好了,你要粘贴几个只要在里面输入数字就OK了

网友C(2013-10-29):
如何阵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