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用protel 99se里的annotate对元器件排列的一塌糊涂

楼主(2007-08-18):
用annotate对元器件排列,元件序号已经全部reset了,但是效果似乎没有按照设置的那样,排列的很乱,整个项目有十几个sch组成,手工输入的工作量承受不了,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设置和实际效果的截图如下,图是原理图的一部分。

网友A:
RE

reset只管一次,还有Ignore selected parts(不希望变化部分)尽量不选,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按楼上大侠说的做了

还是不行,发现主要是一些滤波电容的顺序乱了,annotate是按照坐标的方位来的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设置接面中的part type前的勾去掉即可!

网友B:
看到

我记得也是reset只管一次,

网友C:
~~~~~~~~~~~~~~

明显就是设置不合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