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详】PCB布局完成后发现须加入新元件,导入后会影响原

楼主(2007-08-19):
是这样的,我在做一个比较复杂的模数混合电路,现在pcb已经布局完成,但是给人看后说有点问题,有些模块需要加入一些元器件,但由于这些元件插入了原有的元件之中,所以元件序号会发生变化,这样就导致网络表变化了,此时若PCB重新导入网络表则原先的布局会全部毁掉了,百忙一场。现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影响原来布局的情况下,把新加的元件加入PCB?

另:由于某些原因,新加的元件编号数字不能跟随在原来元件编号数字之后

网友A:
你描述的看不明白。

你记住,新加器件用?表示,重新编号对?号的原件编号就好了。
已经编号的元件别改变了。
ad6里面可以改变而不导致白忙,但是也不推荐重新编号已经布好的元件。

网友B:
不会的,有个方法

增加新的元件,编号手动设置,不要插入中间,让他的号在最后,然后更新到PCB上,这时该元件在Keepout的线外,而且网络表格不会混乱,排版,最后重新排号码,再次更新,就好了。此方法适用在99SE以后的版本,99SE需要试验

网友C:
pads2005在eco下添加或删减元器件是不会改变布局的

网友D:
OrCAD也不会改变原来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