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pcb问题

楼主(2007-08-20):
小弟,以前一直是用protel99se,听说powerpcb好用。这次做板就想用powerpcb试试。
遇到以下问题,
把autoCAD画好的边框导入powerpcb,比例导入正确。
就是我想把导入的边框想改为outline层时,具休是这样做的,选中边框线,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选中scale,然后在scale对话选board outline
单击确认时老弹出Shape must be closed for conversion to Board Outline.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要设置,或许还有更好的方法。
第一次用,请知道的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真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我们一般从autocad导进来的都是拼版图,还真没有用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B:
CAD都是去做网板时候用的多

我用CAD都是把画好的PCB板导入CAD,然后都是去做网板的,至于用CAD导入,再修改也没试过,你不好直接用PROTEL99的文件用POWERPCB来打开再修改

网友C:
这个问题

board outline在逻辑上应该是闭合线,你可能只选了一条边,所以无法转变类型

网友D:
无需将改为board outline

从CAD中导入的是板框是2D Line,无法将其改为PowerPCB中的板框,只要将导入的2D线条放于 All Layers 就好了。

网友E:
可以在autocad中先合并成多段线,然后导进去就好了

网友F:
支持6樓

‘可以在autocad中先合并成多段线,然后导进去就好了’說的對。board outline闭合线,才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