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PCB,请教各位同仁

楼主(2007-08-20):
最近要用到一个数字万用表的挡位切换电路。
可是在画PCB时无从下手。请教PCB转盘画法。
哥哥们各抒己见吧

网友A:
你总得找个实物来吧

有了实物再照着画就行了啊

楼主:
细节

我用CAD画好的尺寸转到PCB。
全是线条,怎么填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