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发现VCC和地短路了

楼主(2007-08-23):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
其他的板子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VCC和地在板子上分布很广,
很不好找啊

高手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
一般是哪儿的问题啊 ?
多谢指教~

网友A:
去找PCB厂家。

楼主:
-__-!!

-_-!!
晕,他们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
实在不好找,呵呵

网友B:
在你的pcb上查

如果四层板的话,问题可能出在某个安装孔的设置上,贯通沉铜,导致2内层短路。在你的pcb上查。

网友C:
我也遇过.....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空板的时候量到是好了,一过锡炉以后就短路了,原因电源跟地线布得太窄了,高温烘烤之下就会短路,查了两天才查出来!!

网友D:
使用大电流稳压电源,加电,一般来说短路的位置温度最高

网友E:
6楼高招!

曾经也遇到过。同情LZ。不过楼上的办法也不一定行的通,可能会把整个电源线烧掉。实在不行就只能分段查了。找PCB厂家估计是不能管你。

网友F:
6楼的方法不错。。。

网友G:
~~~~~~~~~~~~~~

6楼的高招可以一用哦~~~~~~~~哈哈.

网友H:
6楼的方法可以一试,但不要指望短路的地方温度变化明显

网友I:
这个太难搞了

不过好象有卖查短路的机器。。。
想自己做个 ,短路太难查了。。。

网友J:
pcb

设计没问题就是PCB厂家有问题

网友K:
铲掉,飞线

网友L:
如果6楼的办法不行就再提供2种方法给你参考,

1,找个大些的电解电容(如2200UF),充电至VCC后,然后并联在VCC和地之间,如果是比较细的铜皮短路即可烧开。注意,如果VCC的支路很细的话就要小心了,原因不说大家都知道的。
2,找个可调的恒流恒压的DC电源,电压调到VCC同高,电流根据板上VCC线路的粗细,一般2-3A较合适,然后用分辨率较高的台式万用表(推荐用6位以上分辨率的)去测VCC各点的电压,电压最低的地方就是短路处。

上述的两种方法可修复装好零件的板子,但也要处处小心,弄得不好会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