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上的电容

楼主(2007-08-24):
在我上传的图上:我不太懂这个电源和地之间接了电容是什么意思?而且还有好多组。这个是发开板的原理图上的。谢谢!

网友A:
各IC的电源去耦电容,原理图上画在一起,PCB布局时放各IC电

网友B:
旁路电容,放在各个ic的vcc脚旁边

网友C:
也算是个经典的问题

网友D:
准确的说 应该失去藕电容

网友E:
一个ic分一个!

网友F:
应该是一个电源入口接一个

网友G:
这个原理图,我想看看

我想先看看这个原理图。
如果说是多个IC的去耦电容,但是他们的编号都是2开头,说明他们是一个IC上的。与多个IC矛盾。
有两种可能:
1,是多个IC的去耦电容,但是编号错了。
2,是一个IC的,可能是这个IC的外围需要,但是又都是接在电源与地之间,矛盾。
最后结论:这个图有很大的问题,要是我这么做,我师傅非宰了我不可!!

网友B: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H:
to yingfeishu;我觉得这个编号一定是orcad中自动生成的

那个图没有按照芯片分配头数字的,呵呵,估计整个图是自动分配号码的
另外第二点我不理解,一个芯片有多个vcc和gnd,需要多个cap退耦,都接在电源和地之间,这也很正常啊?

网友I:
不同意#8的说法

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经典的画法,没有错
一般用在多管脚的IC外围,如FPGA,用于去耦,布局时尽量靠近IC芯片电源引脚,否则可能会失效

网友J:
不一定非要按照芯片来分配位号

实际上也可以是采用不同元件所属功能模块来分配位号
像这种去耦电容
可以算作供电模块
在位号头统一作区分
如果画此图的公司规定供电模块一律以2xx和3xx命名
那它这样取位号也没关系啊

网友K:
编号

其实编号一般不是很重要,除非有严格的区域划分

电容在此的作用:主要是退耦作用
再还有一点,可以使电源端有更稳定一点的电流,因为是0.1uF,充放电很快,电流比较稳定。如果电源端离主电源很远,线路多少会产生一些阻抗,此时电容的充放电就可以弥补这一非常小的电流损耗。

网友L:
一个去耦电容,那么大反应

网友M:

不就是退耦电容吗,抗干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