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pcb时,发现有两个一样的芯片。

楼主(2007-08-24):
当我用加载了原理图后生成的pcb板,在我手动布局元件时,突然发现,有两个一样的芯片。我想这可能是我在画原理图时把一个芯片分开了,画的原理图库也是分开的,虽然后来的pcb封装是一个,但是生成的确实一样的两个芯片。请问一下,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回复主题:生成pcb时,发现有两个一样的芯片。

如果不是同一个元件的两个部分,那么PCB出现两个脚印就很正常了.
如果是同一个元件的两个部分,但是没安排好序号,这样也就有重复出现的。
再如果,是两个独立原理图,不同序号,型号相同的两个部分,也会被当成两片独立芯片。

如果你发给我原理图和PCB文件,我可以找出问题关键。我只有PROTEL99SE。

楼主:
好的,我发给你。怎么发啊

楼主:
我是说发到哪里,我用的也是protell99se

网友B:
元件库没有做好

首先要把原理图中的元件分多个PART来做

楼主:
我原理图中的元件是分多个part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