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片封装的芯片在调试过程中可否设计成插座形式?

楼主(2007-08-27):
有没有贴片芯片的测试插座

网友A:
贴片封装芯片在调试过程中可否设计成插座

不好说,有些贴片是有插座的.不过大多的没有哈!
如果你怕调试烧坏芯片的话,那就看看你用的芯片的生产厂家有没有直插件了.那样就可以用插座了.嘿嘿!但是这样是多此一举.因为这样你就的做两张板拉.

网友B:
有,不过一般是进口的,很少有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