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里怎样生成网络表

楼主(2007-08-27):
(无正文)

网友A:
也想知道

网友B:
PCB有网络的话可直接从网络表管理器中导出网络表。

PCB无网络请参见我的《用PROTEL99SE 布线的基本流程》中这一段:

有时也会有一些板子是直接从DOS 版格式的PCB 文件上略加改进而
已,并且原先没有电路图和网络表文件,可按以下方法生成网络表:先导
入这个DOS 文件并打开,选Design-Make Library 生成方案库,将所有同
一器件内焊盘有重名的器件的焊盘名改正,许多DOS 版PROTEL 的工程师
会将他所画PCB 封装器件的焊盘全定义为0,每更正过一种便UpdatePCB
一次。那些用几个焊盘和几根丝印层的线来表示的器件也做成库元件(可
用Tools-Convert-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并替换掉。
从Reports-Board Information 的Components 处查看有无重号的器件,
有则改掉。选Design-Netlist Manager 的Menu-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产生一个*.NET 文件,重命名这个文件(去掉头上的
Generated )。在PCB 中调入这个网络表文件,然后选Design-Netlist
Manager 的Menu-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再选
Tools-Design Rule Check 做Short Circuit Constraints 和Un-Routed
Nets Constraints 这两项的DRC。有错的话一般是器件重号或同一器件内
有焊盘重名,可从导航栏的Browse PCB 的Browse 栏选Components,并从
本框和它下方的Pads 框一起查看,找出所有错误并更正后清除所有网
络,再从由连接的铜层建立网络表处做起,直到没有错误为止。将几个主
要网络重命名为容易理解的名字,如GND、VCC、-5、A0、A1、D7、D6、
CS3、WR 等等,再从由连接的铜层建立网络表处做起,正确的话就可以把
这个网络表导出与DOS 文件一起归档存放。接下来根据新的电路要求手工
更改网络表,包括增、删、改器件和网络。最后在PCB 中删除已删除元件
后(建议不要通过靠调入网络表时选中删除不用到的元件来删除元件,又
慢又容易死机,调入网络表时更新封装尺寸也尽量少用)调入新的网络表
文件。如果网络表已正确无误,则再调入一次网络表时在网络表装入窗口
的状态栏会显示Netlist has not changed,如果没有这句话又没有错误
提示,则一般是PCB 上有多余元件或元件的封装不同,这时可勾上删除多
余元件和更新封装尺寸两项再重装一次网络表看一下列表显示后选确定
(或取消后手工删除或更新,机器配置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