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POWERPCB)

楼主(2007-01-15):
有哪位大侠知道,用PADS软件能否从原理图和PCB图能直接导出封装否(CAE和DECAL),望不吝赐教!

楼主:
谢谢

上面两位能说的更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A(2007-03-31):
方法

最好在该图中选中零件,按右键选Edit Decal进扩零件编辑界面进行另存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