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中硅胶按键的焊盘怎样生成?

楼主(2007-01-16):
(无正文)

楼主:
请高手指教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在TOP/BOTTOM layer 放置,同时相应增加Solder

楼主:
如图所示的高亮的部分怎样取消?

如图

网友B:
改网络属性

   把键盘中的每一块的网络改成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C:
不知道硅膠按鍵長啥樣,為什麼中間還要走線?

楼主:
回复5楼

在库编辑里面怎样改网络啊?新生成一个元件,焊盘和线上都是“no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