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PROTEL中做CLCC封装的焊盘。

楼主(2007-01-19):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呀?急呀。求你们了。

网友A:
焊盤一般做成橢圓形

楼主:
终于有位大哥发言了。

终于有位大哥发言了。不知道这种焊盘要比芯片引脚长出来多少个mm,才比较好?
从BOTTOM VIEW看,长度是1.016mm.

网友B:
对着实物画,再留一点,长点短点无所谓啦,好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