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tel99中挖槽

楼主(2007-01-20):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8):
机械层 试一试吧

网友B:
禁止布线层,画个就可以了

网友:
3楼说的对

网友C:
禁止布线层和机械层都可以,我遇到制版问题直接问制版厂。

网友D:
就用禁线层行了

网友E:
应该用机械层才对,禁止布线层是用来设定作为覆铜或自动布线时避开不布线的区域,对于线路板厂出菲林时是无需出此层的,不是用来作钻孔所用的。   为何有些朋友用禁止布线层开孔也可以,是因为他跟线路板厂沟通好用这种做法而已,或线路板厂照顾你这种习惯,但这不是正规的做法。再者禁止布线层是有电子属性的,如果你的孔是用禁止布线层做的,那里就不能放焊盘或走线,否则自动检查时会说你出错的!

网友F:
8楼正解
开槽开槽
不就是机械加工才能实现的么

网友G:
这个是很灵活的,俺有一个客户的工程师,画了8年单面板,从来不管层,要想开个孔的话,就画个圈,再往圈里放个字符串:hole

竟然5年没出过差错,哈

网友G:
而且,还是俺在真实世界中,亲眼看到用autocad画PCB的人。电阻封装都在autocad里建库。机械工程师半路出家转行的

网友H:
借此地问一下
画尺寸标注以及辅助定位线该在什么层?

网友I:
大的奇怪的槽正规方法应该在机械层画轮廓

如果小方孔或者圆孔,也可以非正规地就放一个焊盘或者过孔了事

网友J(2010-06-25):
这个NB

11#   而且,还是俺在真实世界中,亲眼看到用autocad画PCB的人。电阻封装都在autocad里建库。机械工程师半路出家转行的

网友J:
这个NB

而且,还是俺在真实世界中,亲眼看到用autocad画PCB的人。电阻封装都在autocad里建库。机械工程师半路出家转行的

引用 网友G:

网友K(2013-01-17):
这个真niub

网友L:
从来都是用禁止层画孔,从未用过机械层,都不知道机械层在哪,从来没有跟厂商沟通过此问题,也从未出过错,我一直怀疑如果我用机械层画孔的话,厂商是否会弄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