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板层,内层分割的技巧处理的技巧

楼主(2007-01-20):
我想做一块板,一半为四层,另一半为两层
布板时候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使用内层分割的方法:先置两层板,然后通过内层分割在指定的位置增加两层可以实现一块板中一半为四层另一半为两层.
  而我先置四层板,然后想删除掉中间两层,却一直提示上面的信息.后来我尝试过很多办法都无法去除中间两层.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没有道理,能增加就能删除,难道是99se的漏洞??!!
  还请大虾赐教!!谢谢!!

网友A:
该层在使用中,当然关不掉了.

去掉该层的显示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找到了

问题找到了,是我在机械层中固定孔使用了其中两层/
 在pcb中没有删除干净,所以导致提示该层正在使用中不能删除.
谢谢!

网友B:
求教

能不能詳細點啊!在keepout layer 繪制兩個線框碼?還請詳述,謝謝了!